状元
多工位转盘精确定位

楼主(2014-12-22):
如果一个产品有10个工序要在转盘上转动一圈来加工完成!如何才能保证转动位置准确!假定有十个动力头!每转一次加工一个工位!用什么简单!成本低来完成!

网友A:
分割器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分度器或槽轮机构或伺服电机都可能实现

网友C:
分割器,和转速很慢的马达,刹车都可以省掉了
lishunlong86

网友D:
凸轮分割器

网友E:
凸轮分割器 我好几个非标机器都用的这个 也是多工位的

网友F:
分割器.做过1圈分12位的变频调速.
Lu

楼主:
用带刹车的减速电机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F:
带刹车电机定位误差大可行低
Lu

网友G:
高 精 密 油 压 分 割 器

网友H:
间歇分割器,纯机械,不用考虑精度,不用考虑惯量,方便好用,易控制。加个传感器,用普通的电机就好了

网友I:
我做过8工位的,用的是带离合和刹车功能的电机来带动分割器精确定位.

网友J:
DD马达,之前用过CKD的 很简单~

网友C:
我们公司的设备,东方马达,同步带,带动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