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学习软件无法使用用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12-22):
为什么 会出现这个情况 解决的办法什么 大神!

楼主:
为啥 都 没有大神指点 啊 我的问题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个,我以前用过还行,我建议直接找个PLC实际操作还比较直观。

网友B:
楼主都没有说清楚怎么帮你,是一直不行还是以前行后来不可以。都没有说清楚!还有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是什么版本都没有说。叫我们怎么帮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