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sum命令求助

楼主(2014-12-22):
各位老大,图片是什么问题啊?为嘛不能保存啊?

网友A:
你用的是审什么型号的PLC 这个指令好像2N的是没有的

楼主:
PLC型号fx3ga-24mt 编程手册上有,写完后不能保存。软件版本8.86.

网友B:
老大啊,看你这个估计是要做减法(sub)运算吧,你的这个(wsub)指令在FX系列中没有呢,你好好看看3G手册再写程序吧

楼主:
仔细看了一遍手册,找到了,此命令不适用fx3g。

楼主:
这样的话,24个加法不得写死?哎!哪位高手支个招啊?

网友C:
FOR NEXT 加起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