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2):
三菱Fx1s plc怎么都和电脑通讯不了.com 口有显示.只要一通讯测试就不行。但是fx3u一连就通。怎么回事请高手帮忙。我的系统我8

网友A:
估计是仿的产品。我也遇到过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不能通讯的,绝对的山寨货。

楼主:
怎么知道是山寨的呢。不能通讯急大家帮忙怎么判断plc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是山寨的呢。不能通讯急大家帮忙怎么判断plc不行

拆开PLC,看线路板芯片。
PLC通讯口坏了。
通讯参数设置错误,但能链接FX3U,则FX1S通讯参数估计不会出错。
版主 你很确定是通讯坏了  不是驱动和线缆问题  帮帮忙

楼主:
那不可以用了吗

网友C:
不要用普通的232的串口线,用FX-USB-AW或者USB-SC09-FX下载线,装好驱动,试试,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我用的就是sc-09-fx线缆。连接fx3u可以fx1s不可以。这不是线和驱动问题吧

网友C:
没道理啊,换电脑USB端口,多试几次,要不就是PLC本身有问题,我也用过山寨FX1S-20MR,遇到过通信口本身有问题的例子
那你是重新买一个还是

网友D:
边上加一个FX2N-232-BD扩展模块也可以通讯。

网友E:
哈哈,估计是你通信波特率设高了,你设为9600就可以了!
波特率是9600.都对的。要不然fx3u怎么可以连上。是fx1s不可以
寻师傅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