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国产PLC(仿三菱的),请问输入信号开关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4-12-23):
各位师傅,我有款国产的plc板,输入端上面有L,N ,24V+,24V-,GND,就是没有COM端,请问输入信号开关怎么接线啊?这几个端口作用是什么?
请多指教

网友A:
输入一般是共正极的,输入点接入24V负极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把24V+,和GND短接.把24V接入开关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