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条件接通后,Y0没有脉冲输出,而Y1却有,为什么呢?

楼主(2014-12-23):
监控画面如下, PLC诊断也显示 “无错误“,小弟很苦恼,请诸位大神帮分析一下,谢谢!
[attachment=130276]
mythic

网友A:
咋不按规矩出牌?Y0跟Y4是一组,以此类推,还有,定位完成用M8029,会比脉冲监控来得好
如果想监控号输出的话,降低速度,加长定位长度会比较好监控点

网友B:
有可能因为用的是绝对指令,在条件接通前Y0那轴位置就是现在的-469,所以接通后Y0没有脉冲输出。

网友B:
或是同时有两条定位指令驱动Y0

楼主:
多谢指导,我下午再修改测试一下。

网友C:
Y0跟Y4是一組的,Y1跟Y5是一組的。把程序改一下就好了。
多多学习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指导,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15-03-29):
可能是指令用错了

网友E:
怎么解决的?报告一下呗。

网友F:
怎么解决的也不说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解决的也不说一下
如5樓所說
drva指令去看一下就知啦! 一個是1個word 一個是2個word輸出接點重複 改下指令即可
X y TAB接近同時輸出雖有上下微分延遲可是動作重疊了下m8029是個辦法一個動作完成在完成一個
還有方法的很多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