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当输入X01有动作时,触发MD204L文本屏的画面跳转到指定画面,

楼主(2014-12-23):
我想实现当输入X01有动作时,触发MD204L文本屏的画面跳转到指定画面,不知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MD204设置里D寄存器控制画面,其他不用我说了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也就是说先在MD204L要跳转到的画面上放一个寄存器,同时在PLC程序中将X的动作给这个寄存器,是吧

楼主:
我在MD204中设置了D控制器控制画面,但控制第几号画面无法设置,还是不清楚,在PLC程序中当X有动作时,给D一个值,但文本屏怎么能判断这个值呢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