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套Q系列PLC 求帮助学习

楼主(2014-12-23):
槽板:Q38B 我知道这个的功能
电源模块:Q61P 我知道这个的功能
CPU:Q03UDECPU 我不知道这个功能
模块:QD75MH2 我不知道这个功能
模块:QX41 我知道这个功能
模块:QY41P 我知道这个功能
模块:QJ61BT11N 我不知道这个功能
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我不知道是用功能的模块 用程序举例介绍
另外我还有套伺服驱动器和马达 驱动器型号是:MR-J4-100A
求各位大侠给些可以配套使用的程序和接线分析说明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还不如弄个FX的型号来学习比较好点
真诚感谢! FX的有了解些,但我们现在使用的是Q系列的

网友B:
接线看手册 mr-j4手册 程序看手册 Q编程手册 先配置系统 多CPU参数 有报警就查手册,凡事开头难,加油,行动起来就会发现越来越简单
真诚感谢! 设置我学会了,但程序还是的问题

网友C:
CPU模块带以太网
2轴定位模块
输入模块
输出模块
CCLINK主站
真诚感谢! 谢谢

网友D:
对你来说太难了,看看基础的再说
真诚感谢! 我们公司现在的设备运用这个很多,想学习这些

网友A:
网上下个Q系列的视频学习下,多查手册也就明白了,手上有PLC就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