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es2PLC控制ASDA-B2伺服,

楼主(2014-12-23):
DZRN回原點怎麼修改方向,
回原點是用繼電器斷開Y1,可以改變方向。
但,下一步有DDRVA時,方向不能修改,并Y1無輸出,即使把Y0的常數K,改為K0,伺服也照跑不誤!求解,急

网友A:
先断开 DDRVA的继电器 在改数据,在接通
單獨改變ZRN的方向

网友B:
DDRVA是绝对定位,会跑到你设定的绝对位置,你可试试DDRVI
台達es2PLC控制ASDA-B2伺服,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