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3):
我现在 有一 工程 需要用 到输入170个 点  输出60左右  想用 三菱的   就 是 普通的 开关量
  应该怎么 配    没用过 这么多点的

网友A:
FX3U-128MR(64点输入,64点输出)一个+FX2N-16EX(16点输入)7个
点数这么多要是流水线的话建议用CC-LINK模块,可以省好多线

楼主:
线不 是很长  就是工位 比较多  谢谢

网友B:
可以考虑用32位输入模块,外加通讯连接PLC,不过通讯编程比较麻烦,成本可能会低一些

网友C:
在那买的三菱货,人家都会帮你配的,要不你找俺买也行

网友D:
用三菱Q系列吧,Q61P/Q02H/QX42/QX42/QX42/QY42P,完成。还有少数备用点,方便以后增加功能。

楼主:
要老板的 命啊   还 Q的

网友E:
不要用三菱,用台达啊,光开关量的话,有牛角座输入的,一座就是32输入点啊,很简单的连续六座输入,再配输出点,也是32点每座,两座就完成了。比三菱省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