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3):
论坛里哪位高人知道三菱A172SHCPUN运动控制器的运动控制部分程序的通讯电缆和通讯卡的型号吗?请给个信息,谢谢!

网友A:
就普通的就行了

网友B:
用422的口就可以通讯,如果用sscnet的话,需要A30CD-PCF卡和A270CDCBL M线缆,但是也得需要你的笔记本具有PCF卡槽,目前新出的笔记本都没有这个卡槽。这个卡三菱要10000多一套。qq40340901

楼主:
用422口通讯的话用哪一套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