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最近想换WIN8系统,请问兼容性如何?

楼主(2014-12-23):
我现在的系统是WIN7 64位 旗舰版
请问换WIN8后,OMRON的编程软件,各类触摸屏,三菱的GX-DEVELOPER等工控软件有影响吗? USB转COM那根线能用吗?
请用过和正在用WIN8的大神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我装过win8.1的兼容性不好,欧姆龙的编程软件很多版本都装不上去,我是64位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