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周期问题

楼主(2014-12-23):
我把周期时间放大后,得到的结果是错了,而把周期时间放小后得到的结果是对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数据不同步

网友C:
你的结果错了是什么结果?

网友D:
你说的周期是运算周期吧
一般有几个轴就用对应的一个运算周期,
你把问题描述清楚倒是

网友E:
一个周期里面包含PLC要执行的哪些步骤

网友F:
不知具体是什么情况,可能是2楼所说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