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昆仑触摸屏联机

楼主(2014-12-23):
昆仑触摸屏能和信捷PLC联机吗?请大师们指点, 谢谢

网友A:
当然把,看看昆仑的组态里面有没有信捷的驱动
菜电

网友B:
那就用MODBUS

网友C:
可以的,如果果是新装的软件,没有驱动,可以找网站或供应商要,他是外挂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