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网络里主从站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4-12-23):
485网络里,触摸屏站号0,PLC站号1,温控器站号2
这样是意味着在网络里,触摸屏能读写其它两样设备,而PLC和温控器只能被触摸屏读的意思吗?
想要实现触摸屏读出目前温度值,和设置目标温度值。
谢谢各位。

网友A:
网络只能有一个主站,有多个主站;从站只能和主站通讯读写,从站与从站之间不通讯,如果你想从站间资料互换,就必须通过主站来交换,触摸屏的话要写宏规划数据地址

网友B:
主站从站之间的通信

网友C:
00的话就意味着触摸屏为主站。要写宏规划数据地址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