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GA-60MT 接线问题

楼主(2014-12-23):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原来是一只三菱PLC的FX1N-60MT已坏,现在被FX3GA-6OMT替代,接线问题:原来输入公共点COM是接外部电源24V--,现在FX3GA漏型输入,S/S与PLC自带24V+短接,0V相当于原来输入COM公共点,这样一接,外部24V--与FX3GA自带的OV不就短路了么?外部24--不能拆,全部接到机器传感器里面了,我理解是这样会短路么?

网友A:
楼主可以研究一下FX3GA的用户手册-硬件篇那里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接线!!!

网友B:
如果24V负跟0V短接叫短路,请问24V正跟0V短接叫什么?

楼主:
它是2路电源啊,三菱官网硬件手册只有4页

网友C:
你确认下,你输入点的,信号是24V还是0V,应该是24V才对
学习学习~~

网友D:
直接用PLC本身的24V接SS,原来的外部开关电源的0V(COM)接PLC的0V。

网友E:
用NPN信号就用24v与S/S端短接,如果信号用PNP就用v0与S/S短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两路电源不能短接,短接会短路,严重会烧坏PLC电源模块

网友F:
FX3GA的用户手册有例子說明,可參考

网友G(2015-02-01):
3GA的plc自带的电源可以不用,用外部的24v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