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检测

楼主(2014-12-23):
请问有专门检测集成块好坏的仪器吗,谢谢

网友A:
有专门检测数字电路的!一般的单片机读写器就能测试!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一般都是在路检测

网友C:
有。人脑
QQ76214024

网友D:
TTL电路等数字电路的有,比如:40系列74系列等的各种数字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