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掉电数据保持怎么做

楼主(2014-12-24):
本人用TD400 输入给PLC数据,怎么才能永久性保存住,不修改就不会变,在PLC自带电容放电完还能保持

网友A:
保持寄存器地址可以设定

楼主:
设定这个方法,我试了,设完关掉电源,重新上电可以,但是掉电时间长了 10天左右,就没啦,数据清零啦

网友B:
加装电池才可以保持两年

楼主:
S7-200系列的电池只有200天,难道没别的办法,西门子提供一数据保存文件,我下载下来,但是不会用啦

楼主:
我分享给大家,请各位研究一下
store_to_eeprom(数据保存库).zip

网友C:
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难道你希望你做的设备是放在仓库里看的吗?使用率高的才是好设备,生产出来马上能销售出去的才是好设备!

网友D:
不用做....有个库的....调用就行...

网友C:
使用方法自己翻译!

楼主:
对,就是8楼大师 说的库,我也做了 但是不知M0.0 I0.0 是什么情况下触发,说明上一直为高电平(程序运行时)

楼主:
这样写这程序对吗

网友C:
上面用的是m0.0和I0.0,EEPROM有读写次数限制,不需要程序运行一直在读写!

楼主:
那两个都用SM0.0行吗,一上电就读写一次能行吗,

网友E:
不是用SMB37这个特殊存储器的吗

网友F:
学习研究一下啊

网友G:
用EEPROM库时,要编写比较程序,当数据 发生变化时调用一次库程序写入EEPEOM,所以不加内存卡的S7200不能用于随时都要记录的情况,它不会断电自动写入EEPROM,(这个台达的PLC会),当你需要改变数据的同时调用一次库。

网友H(2015-02-03):
西门子200如果停电在7天以上保持继电器的数据可能会丢失。最好使用EEPROM库指令
永远年轻

网友H:
西门子200如果停电在7天以上保持继电器的数据可能会丢失。最好使用EEPROM库指令
[upload=1]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