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 2程序不能打开

楼主(2014-12-24):
我从朋友的电脑上考了一份程序,准备做范本实例学习。但是到我电脑就是打不开,求各位大神指教~~~
学习学习~~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B:
打不开,总有个提示之类的吧。

网友C:
打开GX works软件---打开----(找到文件位置)---确认就可以打开了。
那种方法试过了,不行的

楼主:
什么提示都没有的,和一个新建的程序一样
学习学习~~

网友D:
有以下幾種原因:
1.软件版本低
2.程序的位置路徑可能有簡繁體字
多多学习

网友E:
本来可能就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