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关于西门子PLC300的内部寄存器

楼主(2014-12-24):
比如寄存器MW0.MW2 我想知道上限是多少啊
另外我想知道比如一个MW0 在编梯形图的时候可以多次使用这个MW0吗 比如我把PIW256放入这个MW0中 处理完后 定时器定时3s 我在把PIW258放入MW0中 再去处理 我想知道是不是只能用一次 也就是说是不是唯一的 因为我设计超级多的模拟量输入

网友A:
M地址可查看硬件说明,M地址不够用可以使用DB块

网友B:
不同型 的CPU M区的数量是不同的啊,不够用可以用DB块,1楼说的没错,用DB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