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住宅供电系统采用三相四线制,一二三层分别是A相,B相,C相火线,怎么防止进户线零线断线带来的危害。有没有哪种断路器能检测零线电压升高,而快速切断电源?

网友A:
零线进户后做重复接地

网友A:
还有一种相序继电器

网友B:
有过欠失压脱扣器与DZ47系列断路器组合使用,为单相220V用到63A(保护范围170V--270V误差5%),在市场上有很多。入户线处做好合格有效地重复接地。

网友C:
断路器下并个压敏电阻。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
独自漂泊

楼主:
重复接地没条件啊。过压脱口器以前选的施耐德的,是280V±5%才脱扣,感觉电压太高了,可能不能很好的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路器下并个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只能瞬间过压保护,持续过压应该保护不了吧?当家里发现过压了,往往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B:
是在自己家里用啊,只有在家里想法了不实际的不说了。买个大功率的稳压器保护重要的电器,楼主可以打开过压脱扣器改下里面的电压取样电路,用调压器调到255伏正常保护就可以了。仅供参考不是任何人随便做的,个人观点责任我负不起,切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敏电阻只能瞬间过压保护,持续过压应该保护不了吧?当家里发现过压了,往往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持续过压,压敏电阻击穿短路,断路器跳闸。
  • 下载积分:+5(小蜜蜂) 真诚感谢!

网友E:
    您是专业电工吗?一二三分别用L1L2L3,每层一根火线零线断开只会没电怎么会升压呢?只有在大型照明电路中电路采用星星链接,中心点开路会造成升压。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您是普通电工吗?

网友F:
    现在的住宅小区每一栋,每一层都是三相五线的设计

网友G:
接户线以前是三相四线制,接户线以后是三相五线制(即每个住户)

网友E(2015-01-23):
我做了15年电工,目前我们小区是29层,没看到家里有5根线,只看到火线零线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