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欧姆龙数据寄存器清零指令。

楼主(2014-12-24):
三菱里,比如 mov k0 d0 或rst d0 ,都可以,欧姆龙 我用rset d0,无法使用,用mov可以。

网友A:
可以的 MOV #0 do

网友B:
清查阅手册RSET 的范围。。。。你还可以用RSTA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查阅手册RSET 的范围。。。。你还可以用RSTA指令。
看过了,不能对数据寄存器复位!

网友C:
rset 是对位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