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attachment=130321]
[attachment=130322]
菜鸟级别的问题,FX2N-2DA的模块,D100的值是写到CH1通道,D110的值是写入CH2通道,D100的值是0-4000对应0-10V ,D110的值是0-3000对应0-7.5V   按照图片上这种逻辑是错误的,两个数据同时写入了K4M200(当然也可以把CH2通道的M字改成K4M300这样就不存在地址冲突了),图片上也看出来最后K4M200的数据是3000,但我量了一下两个通道的电压,CH1是10V   CH2是7.5V 一点都没错,请大神帮忙分析下。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A:
逻辑没错,程序的扫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在第一程序块时,K4M200由D100给定,到达第一程序块结束时,CH1已输出,再到第二程序时,K4M200由D110给定,到达第二程序结束时,CH2输出,然后程序全部扫描完成后,又会从第一程序块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没错,程序的扫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在第一程序块时,K4M200由D100给定,到达第一程序块结束时,CH1已输出,再到第二程序时,K4M200由D110给定,到达第二程序结束时,CH2输出,然后程序全部扫描完成后,又会从第一程序块开始……

请问师傅,这种模拟量的程序不是像开关量那样整个程序扫描后再输出刷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