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现在是110KW的电机,选择的是250A的塑壳断路器,选择多大的互感器,  电度计量表应该选择多大的?     要是电度表是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DT862-4 3×1.5(6A)的话就是380V*1.732*6*0.8要是这样算的话才3140W啊 电流不够过啊...                         还有是不是加了  互感器就能增大电流了   比如说 400/5的互感器      就是400/5=80A   然后80A在乘以6 就是 480A的电流 还是怎么算的    求求各位大师傅帮忙啦        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250/5的互感器

网友B:
你的电机是怎么启动的?如果不用软启动器或变频器,而是用星三角等降压启动,250A的断路器够用吗?

网友C:
没有别的负载,电流互感器选300A,你选的电表就行主要是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选二次电流为5A的不要2A的,互感器100/5和1000/5电表一样的。电表的计量是KW/时乘以变比K等于实际用电量。变比又分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举例100/5的变比是20,400/52的变比是80,是电表的示数千瓦/时乘以的变比。
举例100/5的变比是20,400/52的变比是80,是电表的示数千瓦/时乘以的变比

求问下这位师傅的举例 意思是 列如100/5的互感器       100/5   =20   然后用20X5就是带动100A  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你的空气开关小了

网友D:
300a的互感器就行,电表你的可以,如果300互感器,电表读数乘60倍就行。
电表读数乘60倍  意思是 电表的5A 乘以互感器300/5的60倍吗   就是可以带动300A电流???

网友E:
断路器选小了,一般按电流的1.8倍选,要350安左右的
确实是  断路器小了  我准备加个350的

网友E:
电能表接线盖板上有接线图,按图接就行,别忘了接地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F:
    400A断路器  300/5互感器  电表按照接线图接
    那电表用 三相四线无功电度表:DS862-4 3×1.5(6A)
      电表最大额定电流不是才6A吗     意思是说 6A乘以60就等于360A吗       还有就是说互感器可以扩展电流???  是这样吗

网友G:
    250A的空开,够了,太大就起不了保护作用,当然选择400A的肯定可以,有些时候为了实际工况,宁烧电机,也不能轻易跳闸

网友D:
引用 网友D:
    300a的互感器就行,电表你的可以,如果300互感器,电表读数乘60倍就行。

    电度表最大电流是5a,互感器有个变比,比如300/5,就是说主电路中有300a电流时,感应到互感器副边,即接电度表就5a,如果主电路只有150a电流时,感应到电度表的电流就只有2.5a,用多大的互感器,要看你电动机多大电流,比如这个110kw,满负荷大概220a电流,那就用300a/5互感器,有点余量就可以了,而用的电就60倍,明白不?多看看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250A的空开,够了,太大就起不了保护作用,当然选择400A的肯定可以,有些时候为了实际工况,宁烧电机,也不能轻易跳闸

    空开主要短路保护,那个过载可以热继电器,或电子保护器,空开小了,后果:发热,容易跳闸,触头烧坏,电机掉相,触头发热,胶木碳化,短路,爆炸,你看着办吧。

网友H:
那电表用 三相四线无功电度表:DS862-4 3×1.5(6A)
  电表最大额定电流不是才6A吗     意思是说 电度表可以在6A以内保证准确计量,    还有就是说互 感器可以把大电流变成小电流方便测量和使用。它二次侧电流是多少取决于一次侧电流
那这个三相四线无功电度表:DS862-4 3×1.5(6A) 就能过6A的电流那电表不是会烧坏..

网友C:
电表的计量是KW/时乘以变比K等于实际用电量。变比又分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举例100/5的变比是20,400/52的变比是80,是电表的示数千瓦/时乘以的变比。你见到谁家的电度表示数是电流的,都是千瓦/时(所说的多少度电啊)。电流互感器是将电流变为小电流是计量仪表统一化,分为一次侧(大电流侧即电缆穿心侧)二次侧(输出侧接仪表),穿线是有方向的在P1侧穿入,输出侧S1S2(S1接电表的入S2接电表的出)仔细看看接线图不要接错否则造成计量不准。

网友I:
电机功率110KW,还得看你的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少?,一般电机:额定电流乘以2.5倍就是你要选择的开关大小,互感器可以根据你的开关大小决定

网友J:
断路器选300A比较合理,250A有点小,电流互感器和电表选的合理。

网友K:
兄弟,互感器是缩小版的变压器。

网友L:
三相四线无功电度表
我不知道你这个电机装无功表做什么?
3×1.5(6A)    这种表一般都是接负感器的表,直接式的电能表和用互感器的电表接线端子都不一样,楼主不会连这最基本都不知道。

网友M:
互感器选300/5电流表300A,电表按图接线

网友N:
正常使用的话,要用400A的断路器,

网友O:
我们液压站电机也是110kw的,据经验原配250a空开,由于使用时间较长了经常跳闸,后来都改成350的了就很少出问题
250A都跳  不是吧???

网友H:
那电表用 三相四线无功电度表:DS862-4 3×1.5(6A)
  电表最大额定电流不是才6A吗     意思是说 电度表可以在6A以内保证准确计量,    还有就是说互 感器可以把大电流变成小电流方便测量和使用。它二次侧电流是多少取决于一次侧电流

那这个三相四线无功电度表:DS862-4 3×1.5(6A) 就能过6A的电流那电表不是会烧坏..
不会烧坏。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