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我这有个J4的三菱伺服一套。刚拿到手。以前没用过这种,都是用J3的。J3在使用前需要将CN1B端子里的3号VDD(内部接口电源输入)与13号COM(数字接口电源输入)短接,再将CN1B端子里的10号SG(数字接口公共端)与15号EMG(外带紧急停止)短接。
而J4使用时,我将L1与L11并联接入交流220V的N,将L3与L21并联接入交流220V的L。UVW接入伺服电机。编码器正确连接。开电之后出现ALE6.1的报警提示。查资料据说是紧急停止报警。我按照J4-A的说明书。将J4的CN1端子里的42号EM2(紧急停止)与47号DOCOM(EM2等输入信号的公共端子)短接,但是还是出现ALE6.1的报警。请问大神们如何解决。
QQ76214024

楼主:
在线等待啊。各位大神不要藏着了。出来冒个泡
QQ76214024

网友A:
24V有接嘛?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网友B:
    完全是胡说八道!   J2S才有内部24V电源,  J3和J4都要外接24V 不然报AL E6.1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是胡说八道!   J2S才有内部24V电源,  J3和J4都要外接24V 不然报AL E6.1

    遇到大神了啊。我看了下。以前我用的三菱伺服都是J2的。。。
    QQ76214024

楼主:
    这个J4的报警问题解决了。CN1-46接DC24V+,CN1-20接DC24V-。CN1-42与CN1-47短接。
    QQ76214024

楼主:
    又遇到新问题了啊。
    对应运动控制卡脉冲+接PP/CN1-10
                                 脉冲-接PG/CN1-11
                                方向+接NP/CN1-35
                                方向-接NG/CN1-36
                         编码器A+接CN1-4
                        编码器A-接CN1-5
                        编码器B+接CN1-6
                       编码器B-接CN1-7
    参数PA01改为1000
    PA06改为262144
    PA07改为1000
    PA13改为111
    我发正负脉冲给伺服,总是朝一个方向旋转。更改伺服驱动器的参数PA14,发脉冲,就又总是朝另一个方向旋转
    QQ76214024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是EM2没短 接,第二个问题要看运动控制卡发脉 冲的方式和伺服的参数是否和运动控制卡发的脉冲方式一致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是EM2没短 接,第二个问题要看运动控制卡发脉 冲的方式和伺服的参数是否和运动控制卡发的脉冲方式一致

    短接了啊,42号就是EM2,47号是DOCOM,42与47短接起来了,然后给46(DOCOM).20(DICOM)供DC24V,那个报警ALE6.1的报警就消除了。运动控制卡的方式没问题啊。位置控制,脉冲+方向,负逻辑。
    是不是要将42,47,46这3个都短起来呢
  • 下载积分:+1(施日尧石石石) 感谢分享!
  •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