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MR-JE-20A速度模式

楼主(2014-12-24):
MR-JE-20A速度模式下怎么设置来选择内部速度寄存器SP1 SP2 SP2 来改变马达转速

网友A:
手册上写得清清楚楚!
我要问的是SP1,2,3 的同时设置 以及怎么实现对他们的控制

楼主:
用MR—configurator2软件将PA01改为1002(速度控制模式)PD01改为0C04(使son lsp lsn自动开启) PD03改为2002 PD17改为210A PD19改为220B 此时CN1-15,43,44三个引脚就对应了SP1.SP2,SP3,只需要如手册上速度控制模式下连接,控制开关闭合就可以控制7个速度切换了
下载积分:+1(18363975407)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