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attachment=130326][attachment=130326]步号不是从零开始的,并且右边的上拉条也拉不上去?看图就知道了,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

网友A:
是不是在线修改的?在线修改有时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B:
程式用手编写的,前面加了几条NOP空指令的!就是这样的!见怪不怪!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那要怎样让程序从零步开始呢

网友C:
楼主你好好看看手册呢,

网友D:
手机发不了贴,,,借哥们地方一用,,,想问下各位同仁,深圳地区接了个小活,一个步进加几个开关量,外加接线,简单得很的那种,收几百好!因为是第一次在外面接活,所以不知道行情。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怎样让程序从零步开始呢

转换成语句表,删掉前面的NOP空指令后,再换成梯形图就可以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E:
6楼正解

网友F:
二楼,六楼正解

网友G:
GX中可批量消除NOP指令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手机发不了贴,,,借哥们地方一用,,,想问下各位同仁,深圳地区接了个小活,一个步进加几个开关量,外加接线,简单得很的那种,收几百好!因为是第一次在外面接活,所以不知道行情。

我也在深圳,像这种活我一般收1000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手机发不了贴,,,借哥们地方一用,,,想问下各位同仁,深圳地区接了个小活,一个步进加几个开关量,外加接线,简单得很的那种,收几百好!因为是第一次在外面接活,所以不知道行情。

需要用PLC么,
还是用单片机?
排除所有成本,再乘2吧,
比如硬件成本1000,报价个2千,

这是入门,以后熟了再报高点,

网友J:
手册上有 你认真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深圳,像这种活我一般收1000块.
收了800元还带接线调试。。。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