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mr改脉冲求助

楼主(2014-12-24):
我把一个FX3U-mrPlc的y0继电器拆掉后将线引出并接到X0高速计数器。
写入ld m8000 plsy k20 k0 y0
ld m0 out c235 d0 进行测试发现计数器的值只有在m0 NO-OFF的时候才涨一点,y0的指示灯长亮也不闪烁,这是什么个情况,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高速计数器不是这样用的,看看手册。

网友B:
大哥 你真的太牛了啊,这样改脉冲计数也行啊,但是你要测试的话,应该也要选脉冲计数器吧?

楼主:
我只是想简单的看看Y0有没有脉冲输出,高速计数器看了很久也就这样用吧
[attachment=130331]

楼主:
难道是MR机型不能用PLSY指令? 我看过好像有人改的嘛!!!!!!

网友C:
弱弱的问下三菱输入端电压不是24v吗,输出拆掉继电器后线圈电压应该是5v,
寻师傅多名

楼主:
是24V 的,输入点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