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24V 直流电源的短路

楼主(2014-12-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公司的机器24V 直流电源出现了短路,
找了好久都没准到短路的地方,请问大家如何利用万用表判断啊,一般短路
都是由于传感器的线破损导致的,可就是无法准确判断是哪个地方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24V短路,有时候烧不了保险,开关电源指示灯会闪烁;我一般是这样判断的,把负载一个一个断开,再观察开关电源,如果有些负载时串接的,起码能确定是那一块,再把那一块的负载逐一排查,这样应该能查的出

楼主:
机器带的负载很多啊,还是想知道用万用表怎么排查

网友B:
负载逐一排查……

网友C:
传感器 电磁阀逐一排查

网友D:
应该要用排除法,先拆掉一组,看看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再拆下一组,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查,想直接用万用表查出来是不行的。

网友E:
一楼说得有道理,只有先确定是哪一部分负载的问题后,才能具体查出问题点。不这样,那是在撞大运。

网友F:
只能从上往下排除。你要是一个一个元器件检测的话,天都要亮了,要检测到什么时候去啊?万一哪边的电线短路而传感器没坏呢?!我就采用从上往下的排除法,半个小时找到了故障点。原来是操作工看见有两根电线露在外面,擅自接上用透明胶带包好了,气得我直骂娘。不过这种故障挺考验人的,新手都不知道如何着手。

网友G:
24v开关电源短路,好一点的有输出短路保护,此时输出电压会很低,反复这样尝试对开关电源是不利的!且不宜发现故障点!应该在开关电源输出端串一个24v灯泡(灯泡跟据电源功效来选择,只要不是太离谱就行)如果灯泡很亮可能有短路,先排除较大功率负载,只到灯泡变暗或者完全不亮,这样可以在线排查对开关电源是很安全的!
能不能具体说下24v灯泡怎么加啊,串到哪里呢

网友H:
短路的24伏电压降到十几伏,电源指示灯有的会闪,有的绿灯灯光变弱,如果哪一条短路那根线很烫手,用手正常情况能快速摸出来,

网友I:
这个我以前在碰到过,因为直流电源作为所以直流用电部件的COM,所以当然只能逐一排查,如果端子排有大量用到短接夹,就会呈几何倍地降低排查时间,一直查到工控电脑内有块IO板的IC上,更换IC就好了

楼主:
再请教大家下,用万用表量带负载的24v+和24v-,将表的两条线对调,
会出现量的值一组很大,一组就很小呢

网友G:
问题查出来了吗?24v灯泡串在开关电源正极或者负极都可以!(你把开关电源正极上的线取下来,把24v灯泡其中一根线接在开关电源正极上另一根线与刚才从开关电源上取下的线相接。如果有短路灯泡会发光,灯越亮短路越严重!串灯泡后你不必害怕开关电源烧坏,只到你排查出故障后灯泡会熄灭或者发光变暗)

网友J:
只能逐一排查,用排除法

网友K:
查压降啊

楼主:
问题点找到了啊,但是因为我们开了几次电,短路的地方的线已经烧融了啊,请问怎么才能避免呢

网友L:
需要时间 逐一排除...

网友M:
引用 楼主:
问题点找到了啊,但是因为我们开了几次电,短路的地方的线已经烧融了啊,请问怎么才能避免呢
串灯泡的负载!

网友N:
不同的负载没有用熔断器分开配电,所以难查了。

网友O:
排查法。首先分析所有在路最容易损坏的或是故障率高的先断开,这样是最容易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P:
有端子排的话分别拆开不就找到了嘛

网友Q:
外部负载,线圈负载,易出故障的负载分开加装保险丝,安全,故障不扩大,检修又方便

网友R:
只能用排除法,没别的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S:
我也是检查每一个传感器,和24v阀组

网友T:
我设计控制柜的时候,若是有好多24V供电输出的,比如仪表、电磁阀、PLC模块等等,都是按功能区分,上保险端子的。所以有电源短路很好判断。建议楼主将你的控制柜稍微改造下的好,避免再次出现情况,还是需呀太多时间去判断

网友U:
难道你排线的时候没分么?这部分一组,那部分一组。这样有问题也好查啊。

网友V:
把直流电源负载一一拆除,就能看出那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