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QJ71E71-100网络模块

楼主(2014-12-24):
如下图中,本站端口号是什么意思?是随便设置的吗?
[attachment=130328]

网友A:
建议你到三菱官网下载下模块的使用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B:
(7) 本地站端口编号
(1 到 8 号连接 地址 28H 到 5FH)
(9 到 16 号连接 地址 使用的系统区)
a 在该项中 以太网模块每个连接的端口编号都是以十六进制设定的
b 在 401 H 到 1387H 和 138BH 到 FFFEH 范围中指定设定值 设定其它端口不
使用的端口编号
因为 1388H 到 138AH 范围是以太网模块操作系统的使用范围 因此不能
在该范围中指定端口编号
c 咨询网络管理员后 再设定以太网模块的端口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