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西门子模拟量多次采集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4-12-24):
写一段程序从aiw里取值然后进行数据运算,然后放在aqw里,可是多次采集是怎么实现的,不是一个扫描周期里就实现了么,怎样才能多次采集呢。

网友A:
多次取平均。

网友B:
定时中断做啊

网友C:
系统块里边设置采样数

网友D:
堆栈方式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定时中断做啊

网友F:
你可以使用累加,读出的数据放一个寄存器,累加的结果放一个存储器,另外有个存储记录累加次数然后再做计算

网友G(2015-02-03):
发一个教程中的实例给你
永远年轻

网友H: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I:
用定时器中断取值,然后多次取值求平均,可以估算下你的程序一个运行周期为多久,除以中断时间得到你可以取值的次数。
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就无所谓了几个周期取到的值取平均就行了,这样精度还能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