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牵引轴拉纸,放料轴转一圈有一个光电信号,我只有一个光电信号,和拉纸张的线速度,求计算卷径程序,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线速度/角速度=卷径

网友B:
没有线径你怎么知道线速度的,你有个传感器测拉制的速度啊,那就可以直接用上面公式算

网友C:
你不需要什么线速度,因为速度是变化的这样计算卷径跳动很大,   牵引轴计数(高速计数端口)除以‘  放卷轴计数 再除以 牵引传动比例’ 乘以  牵引辊直径=放卷轴直径    主程序里面需要利用牵引轴计数器定时跟新卷径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只有一个光电信号,这个计算是比较粗糙的。大致如下;

初始化:对放料轴光电信号进行计数。是分配普通输入点用来计数还是高速输入点。这个要看你的这个光电信号产生的脉宽和实际卷轴速度来定。

用:轴的光电信号作为起始触发条件。每100MS进行一次运算。也就是线速度乘以100MS。得到这100MS内拉出多少长度的纸。并做累加,直到下一个光电信号的到来,才清除寄存器,做下一轮运算。

当:轴的运转光电信号计数等于2的时候。也就是轴刚好转完1整圈的时候。你把上面N多个100MS长度做的累加值拿出来就是你一圈纸的周长。
########################
你已经有周长了,还搞不定卷径?!
~~~~~~~~~~~~~~~~~~~~~~~~~~~
不过这个卷径是刚刚放出去纸的卷径。(前一卷径)不是你现在的卷径。
你现在的卷径还需要再减掉一个纸厚度才是你现在的真正卷径!
当然,如果纸头厚度相比于卷径非常小。也可以直接认为前一卷径和现在卷径相同。
###############################
最后:常规业内都是用1K编码器作为脉冲信号输出。很少用一个光电信号的做法。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一个光电信号就减个纸张厚度,得出了卷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