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报警

楼主(2014-12-25):
我用PLC控制伺服实现定位控制,在运行过程中如果有东西挡住前进杆,让它不能达到位置,此时要伺服停下来,实现报警,怎么弄了?请大师指点!
还有如果它超过了我要达到的位置,怎么怎么实现报警,让伺服停下来。

网友A:
加光学尺 ……。

网友B:
想着这些还不如用可靠的系统避免

网友C:
伺服切换到力矩模式,驱动器有专门的力矩输出引脚,模拟量输入,检测就行了,

网友D:
加光学尺试试

网友E:
顶住是会报警的~你可以读伺服的回受吧

网友F:
读Z相信号可以判断

网友G:
用位置控制 不会超过 指令可以精确到um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