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G与台达B2接线确认

楼主(2014-12-25):
各位大侠:
请帮我看看此电路图有没有问题,是三菱FX2N-1PG控制台达B2系列伺服的,谢谢。
备注:
回原点摒弃了Z相信号+DOG的方式,因为Z相信号之前的脉冲数不定,回原点实际上是有误差的,我采用了脉冲信号+DOG的方式,直接把IPG的Z相信号输入端子接脉冲输出端子,应该可以吧?
恳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在线等,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回原点摒弃了Z相信号+DOG的方式,因为Z相信号之前的脉冲数不定??????
为什么呢?
我们这样使用重复定位在0.01mm之内,达不到你的要求吗?

网友B:
三菱PLC(2N)与台安S310系列变频器485通讯。
要求如下:1.可以在威纶触摸屏上设置变频器高速 中速 低速的频率值及加减速时间;
2.在触摸屏上显示输出频率 电压 电流值;
3.采用PLC输出端子(Y0 Y1 Y2)控制变频器的外部端子多段速运行。
麻烦大侠帮忙写个程序,谢谢!(也可以有偿服务)
我的QQ邮箱:
1913234971@qq.com

楼主:
2楼liujian-weng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重复定位0.01mm,指的是旋转一圈后定位吗?我是一直循环转动的,中间不可能用Z相信号+DOG的方式回原点的,耽误时间,一直循环转动,一天转将近1000圈,会有误差累计的吧?如果在考虑24小时不停机的话,误差累计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