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主

楼主(2014-12-25):
先说下配置CPU226CN  接下来是一个EM223 6ES7223-1PM22-0XA8,后面是两个6ES7231-0HC22-0XA8,CP243-1放在最后。CP234-1型号:6GK7243-1EX00-0XE0查了下是带IT功能的。搞了一个礼拜了杂都连不上,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系统结构是这样的,CPU226本地连接了一个Smart700ie触摸屏,远程还要一个,所以就想用CP243-1连接远程的Smart700ie。之前也按西门子的人说配置0个连接,CP243-1可以连接PC使用Micro/win监控。Smart700ie也是用以太网下载的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连接不上PLC。设置好,插上去后CP243-1的RX/TX灯也在闪烁,没亮红灯。Smart700ie的网口指示灯也在闪,但就是连接不上数据。按下按钮:屏上显示 无法写入PLC数值。。。。。搞了一个礼拜了,还是不行,实在想不到啥办法了,只好请两天假休息下,但是周日一定要搞好 不然被骂死。。救急啊兄弟们。
盟主

楼主:
后面几张是在线监控PLC读取CP模块信息的,请各位兄弟帮忙看看啊,十万火急。网线交叉 直连都试过。交叉顺序为:
A: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B: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本地的用PPI连接的可以连上,操作正常,远程那块我是直接拿过来也在PLC附近调试的。怎么都不行。
盟主

楼主:
还是没人帮忙啊,自己顶下~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俺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头大!!!!

网友B(2015-03-04):
这个好像cp243-1必须插在第一个扩展号上的

网友C:
可以试试无锡北辰西门子以太网模块BCNet-S7PPI,不需要组态!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D:
楼主。。第一副图,地址貌似没选
菜电

网友B:
远程TSAP设为02.00

网友E:
是不是用的高仿的PLC,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F:
这个东西我第一次也没搞通,研究了好久才明白1EX00型号的以太网模块一定要放在第一个位置,1EX01的就可以随便放。

网友G:
必须放在CPU后面第一个槽位

网友H:
触摸屏的地址设了吗?如果你下载画面是用网口自动收索的话 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导致触摸屏连接PLC的IP地址不对。
goodluck!!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I:
附件是与300plc通讯的,看看以太网设置,或许有帮助,看了你的设置,有很多地方不一样
盟主

楼主(2015-05-30):
不好意思啊,好久没来了这里了。这里说明一下,问题最后得到解决,方法很特别,首先像4、8楼所说的那样,如果编程软件在SP9以下的只能放在CPU模块的右边第一个位置,否则不识别。如果是SP9位置就可以随便放。。我后来就是装了SP9以后 重新下载就OK了。

网友J:
不需要配置模块配置的连接数目。选择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