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输入急停和停止按钮选择问题

楼主(2014-12-25):
各位大侠:你们plc外部输入的急停和停止按钮都是使用常开还是常闭。我一直使用常闭点。昨天参加技师口试,监考老师说我把他们以前的教学颠覆了。估计挂了。上图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有什么规定,急停和停止按钮我喜欢用常开,然后线圈的常闭串入运行中!!

网友B:
外部接线接常闭,梯形图用常开。

网友C:
外部接线当然常闭啦,以防线头松掉或滑落,断开等,

楼主:
我本人认为用常闭点更可靠。

网友D:
急停按钮,限位开关,必须用常闭。因为动作时,常开不一定能接通,常闭一般都能断开

网友E:
控制回路等外部接线用常闭,确保线路故障时无法运行或者可以可靠断开,这就是“失效安全”原则。

网友F:
我们公司是老外设计的,急停停止按钮都是用常闭点

网友G:
同意六楼的说法,因为无法停车比无法启动造成的后果要严重的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控制回路等外部接线用常闭,确保线路故障时无法运行或者可以可靠断开,这就是“失效安全”原则。
OK
紧急情况下可以剪断控制线来实现急停。

网友I:
急停用常闭安全可靠并与我们平时金额、接线方法相同。

网友J:
同意6楼说法

网友K:
外部接线当然常闭

网友L:
我 急停停止按钮都是用常闭点 安全

楼主:
我就不明白了,上海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鉴定老师就这一点水平。如何作监考。是不是凭自己的情绪好坏来呢?心情好就放你过,心情不好就关你。就应一句老话了: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
也行,行也不行
。

网友M:
我急停用常闭,
停止用常开

网友N:
同意6楼

网友O:
常闭点安全

网友P:
外部接线用常闭的,梯形图上用常开的

网友Q:
这个,考技师的时候,据说上海这边,如果年纪太轻,百分之八十第一次过不了,是什么原因,大家揣摩下

网友R:
涉及安全的条件,要监测逻辑条件存在,急停和停止都涉及安全,停止推荐用常闭,急停肯定用常闭。

网友S:
我的做法和16楼一样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T:
我是都用常闭的,老外的机器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E:
控制回路等外部接线用常闭,确保线路故障时无法运行或者可以可靠断开,这就是“失效安全”原则。
正解!

网友V:
急停和限位都应用闭点,虽然常开也可以工作,从安全考虑,如果外部连线断了,常开的话设备仍可正常工作,但开关就不起作用了,而用闭点的话,如果断线,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W:
正常急停信号都是一直on的,故障时off
还有一想情况也是类似的,比如机器抓取物,off的时候用作抓动作,on的时候用作松动作,可以防止意外断电,货物从机爪上掉下来

网友X:
在中国就是这样,包括教育,死教条,把好的东西,好的创新统统打杀,要不为什么我们的自动化水平这么低,看看人家德国的数控.汗颜.中国的国情如此,我们身在中国,身不由己.搞技术不吃香,往往都是250的领导 领导 内行,傻B领导能带出精明的队伍吗?

网友Y:
用急停比较安全可靠

网友Z:
急停停止限位还是用常闭的安全,尽信书不如无树吗,人也一样
边走边学

网友AA:
紧急停止用常闭,普通的停止按钮用常开

网友AB:
常闭没问题,我们一直用常闭可靠。
jxh668

网友AC:
常闭安全系数高
不过欧洲进口机器PLC系统急停按钮用常开的也有

jxh668

网友AC:
不过欧洲人大多会用安全继电器切断主要回路

网友AD:
老外的急停都是常闭。一是锁硬件、也有软接点输入。急停按工作时、整个设备都停工作的。没有任何含糊的。停止可以是中途停止、或者一个流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