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USB线连接不上

楼主(2014-12-25):
我的笔记本原来能够用USB连接线读取和下载程序,但是有一次突然就显示无法连接,并且USB的驱动也有,安装在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这个里面,但是就是找不到任何问题,还有更加奇怪的就是我试连过的PLC,其他所有正常的电脑也连不上PLC,但是将PLC断电后,其他的电脑就可以连接上了,求解!

网友A:
可能是锅铲线坏啦?换一条试试。

网友B:
拔下来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C:
是不是电脑USB口坏了

网友D:
遇见链接不上的问题,卸载驱动重新装就能链接了,没找见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