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5):
三个伺服,50PIN里面需要24V电压,输入为 3个伺服的原点,前限 后限 9个传感器,4个气缸前后限传感器 输出为两个电磁阀,1个继电器,两个指示灯。用50W的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W就ok

忘了 还有一个PLC PLC是欧姆龙的  供电电源是24的 ?

网友B:
一个100W开关电源也就几十块那么省干吗

网友C:
一个PLC都需要35W了,50W估计够呛,关键看指示灯多少瓦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D:
把所有的用电设备功率加一起,然后选个大于它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PLC都需要35W了,50W估计够呛,关键看指示灯多少瓦

换成100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100W开关电源也就几十块那么省干吗

设备越精密,对元件的空间要求就越大!!

网友E:
想着以后扩展啊,还是选大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