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大家用哪个编程软件?

楼主(2014-12-25):
ispsoft 感觉这个不错

网友A:
小型号用:Delta_ WPLSoft
中大型号用:ISPSoft
自我解救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C:
台达的软件通通信的时候,如果PLC突然断电或者通信线断开。软件会有死机现象,一般是从新打开软件在连接。也会有软件连不上报错,要从新安装软件

网友D:
恒信电气

楼主:
真的假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