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段程式该如何理解

楼主(2014-12-25):
不知道该怎么直接将图片插在网页上,只好用附件上传了……
这是我在公司设备上看到的一段程式,按钮M0可以实现单动电磁阀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的动作。
可是我不是很能理解这个写法,为什么M1使用PLS时,可以让第一个M1使M2 ON,却不会让第二个M1使M2的自锁解除掉呢。他们不都是在同一个扫描周期里,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析,还是觉得不会自锁,唉,这只说明我没法分析出这段程式。
那个大神能帮忙分析解释下,感激不尽。

楼主:
咦,原来上传附件就能直接显示图片啊,我还以为是用插入图片这个功能

网友A:
单按钮启停线路

网友B:
这就像一个乒乓开关一样,其实PLC的扫描方式是循环扫描刷新的工作方式,真是利用它这个特点,才实现了这个“乒乓开关”或者叫单按钮启停。其实百度上都是有相关的介绍的你可以上去参考参考!

网友B:
教你一个方法,你一条一条的去看它的通断,千万不要特意的想象它好像已经通了,就按照它通断的先后顺序去看就明白它是个怎么样的运行方式了 ,这是三菱的特点。如果是西门子的话就是先把输入刷完在刷输出的,它们两个有明显不一样的刷新方式的,这也是我用过不一样的设备之后才发现的问题!

网友C:
补充一下,M1只动作了一个上升脉冲。

网友D:
還是用ALT指令簡單多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这个程序的工作是:
当按下M0,同时产生一个沿跳变。这个很容易理解。
M1(常开)与M2(常闭)的接通,使M2线圈得电,也容易理解。巧妙的是当第二个扫描周期到来时,M1(常闭)又恢复到常闭,M2(常开)由于前一个周期被激活已经变为了常闭而“自锁”了。

网友F:
单按钮启停有FF功能多方便啊!

网友G:
这个你用交替指令alt多么的简单,这是一个二分电路。

网友H:
单按钮啊,学习了

网友I:
2分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