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西门子200PLC中做自由口通讯

楼主(2014-12-26):
现用200plc 0端口做为自由口与欧姆龙传感器做通讯。波特率设置为9600,由于传输速度不够快,想改为19200.但是无法通讯。将plc通讯口连至电脑超级终端查看plc输出命令。发现发送的是乱码。但是plc波特率设置为9600则输出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看欧姆龙传感器的通讯参数啊

网友B:
乱码的原因还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你要确认一下设备是否能支持你所设置的波特率等参数。
通讯参数不匹配,得到的肯定是乱码。

网友C:
“超级终端查看plc输出命令。发现发送的是乱码。但是plc波特率设置为9600则输出正常”,说明跟传感器没关系,要么是PLC有问题,不能设19200,要么是通讯电线。用的是双绞屏蔽线么? S200是RS485,最好用双绞屏蔽线做通讯电线,或者要加上终端阻抗匹配电阻。
上机数据库

网友D:
应该是传感器不支持19200的波特率

网友E:
看一下西门子硬件版本低于2.0应该波特率是不支持那么高的

网友F(2015-10-08):
大家好共同学习

网友G:
线的质量如何?现场干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