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MR继电器输出型能否改成晶体管输出?

楼主(2014-12-26):
手上有一个旧的FX3U-MR,想改成脉冲输出,不知是否可行?
输出驱动芯片如下: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闲着没事扯淡

网友C:
可以改的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D:
都是大侠啊!

网友E:
行。。。。如果全改,,不如买块晶体管输出的中板换好了。。。。300元左右。。

网友F:
可以改的若果不做隔离的话直接继电器线圈那里接到伺服或者步进驱动,继电器拆掉就行了
寻师傅多名

网友G:
可以改,我把西门子200继电器改晶体管,把台达晶体管改继电器都改过,去淘宝买几个PLC的晶体管输出模块,把继电器拆下直接换上就行了

网友H:
可以改。。。。。。。改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