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2014-12-26):
听说三菱JE系列伺服电机有假货???不知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哪个同行知道??或买到过?

网友A:
不会有假的,因为虽然是山寨,但也是需要一定得能力的,但有可能有翻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假的,因为虽然是山寨,但也是需要一定得能力的,但有可能有翻新的。

翻新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翻新也没有!

那就是这个系列太新了,大陆市场上还没有大量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