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通讯

楼主(2014-12-26):
CP1H 通讯 为什么要用四个通讯口都占用了啊
要两组485呢

楼主:
两台CP1H通讯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还有屏接那里啊 怎么通讯的

网友A:
一个电箱两个PLC通信?不会这么做的!

网友B:
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么做通讯,一个口就可以实现了啊,二线可实现RS485通讯,四线可实现RS422通讯,前者为半双工,后者为全双工。根本不需要 这么做
相信自我!

网友C:
装B的 啊 你 没看 到 通信灯都亮啊

网友A:
一个485通信是10个字,2个就是20个字,难道为了增加数据交换量?

网友D:
看接线应该是红黑线:PLC1--PLC2--触摸屏,黄绿线:PLC1--PLC2,红黑线上触摸屏是主站,对PCL1.PLC2进行操作,黄绿线是2个PLC间进行通讯的,黄绿线上2个PLC用的应该是类似三菱CC-LINK这种通讯,方便数据交换,

网友E:
7 楼说得有理

网友E:
不过,屏可以连一个PLC,另外的数据可以直接通过PLC-LINK数据交换,要看看是不是还连了别的传感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