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7):
西门子CPU226CN下载不了程序,我不知道如何判断Port口的好坏,请各位工控朋友赐教!谢谢
用USB/PPI电缆连接笔记本电脑和PLC,通信不上。用台式机也试过了,连接不上。
说明:安装了下载线驱动,本地连接里选择的是com口,而非USB,下载线连接的是Port 1口,波特率选择的是9600。

有4个相同的PLC,用同一根下载线,有2个可以下载,另外2个下载不了。
下载器型号:

[attachment=130434]
[attachment=130435]
属性设置:
[attachment=130438]
下载正常情况:
[attachment=130437]
下载不正常情况:
 [attachment=130436]

网友A:
山寨的通讯线,本身就不能选择USB口的。只是吧USB和485转接做到了一起而已。
不能通讯,软件问题原因:
实际电脑硬件端口和编程软件通讯设置的端口不一致。
通讯波特率错误,
远程地址错误,
通讯端口是自由通讯,被占用了。

硬件原因:PLC通讯端口坏了。
  • 下载积分:+1(乘风破浪93) 热心助人!

网友B:
    把PLC置STOP后,再通讯试试

楼主:
    多谢1楼的解答!

    下载不了程序的那几个PLC是群控电梯模型的CPU
    我换了一台笔记本和台式机试了,还是下载不了程序
    那个CPU里面原来有一个3台PLC相互通讯的程序。波特率设置的是9600,端口也选对着。
    至于是不是下载端口烧坏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1楼的解答!

    下载不了程序的那几个PLC是群控电梯模型的CPU
    我换了一台笔记本和台式机试了,还是下载不了程序
    那个CPU里面原来有一个3台PLC相互通讯的程序。波特率设置的是9600,端口也选对着。

    山寨线,不支持高通讯速率,如果是曾经修改过通讯速率,即使是在STOP模式下,也不能通讯的。 但PLC的通讯口确实没有坏。

    如果有可能,最好用原装线通讯看看,原装的USB通讯线,是自适应波特率的。

网友C:
    估计也就是山寨线的问题

网友D:
    看你说的情况,可能是波特率不对,如果plc内系统块有更改过波特率,比如改成了187.5等,那么在下载的时候也要一样,好多山寨线不支持这个速率,试试各速率吧

网友E:
    通讯设置问题

网友E:
    点击见面左边通讯按钮,选择自动侦测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试试!

网友F:
    西门子PPI电缆是山寨货,正品不需要什么驱动,即插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