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7):
有个工程的电气控制系统,发现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和空开用小了,问对方什么原因。对方答:电动机只能按80%的额定功率运行,全额运行的话一会儿就烧掉了,所以用小了。

还问了个一个问题,强电和弱电共地好像不好吧,对方没有回答我,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笑了下。

我等草根我无语了,人家可是科班出身。

所以问问大家,大家讨论下。

照这说法,假如接触器坏了或者空开跳了,是因为电动机额定运行了,他没有错。反过来,我电动机不能额定运行的话不就是不合格产品吗?

补充,还有个问题:4kw/380v交流的电加热管,接成三角形的话电流一般是20.4A左右,钳型表也测出来差不多。
可人家用的接触器是施耐德的1810的,我说小了,不行的,他说,完全可以,
原来他照1.5计算的,还说是电热管不好,功率做大了。

网友A:
估计设备供应商早就打点好了。

网友B:
真正的达到名牌功率的长时间工作制电机没问题(前提是长时间工作制的电机,使用环境温度及散热条件,达到电机的工作要求条件)。

网友C:
2楼正解,如果说运行功率和铭牌一样会烧掉,只能说那些硬件有问题。

网友D:
如果按照他们说的那么热继整定值一般1.15倍怎么解释?

网友E:
人家喜欢那样使用,是人家的事吧。人家有钱愿意往满大街上撒,这也不一定有坏处啊;起码可以救济一部分没钱的人

网友F:
当然以额定功率运行了,否则标额定功率干嘛用

楼主:
是啊,我也只听说过电动机不能长时间超载运行,今天算遇到高人了。

楼主:
同意2楼观点

网友G:
          人家这样做也有好处的,但是接触器选小肯定是不对的,控制过载的可以选小点,三菱变频器说明书上都说要选型比电机功率略大点不能一样,也不能小了,至于有位楼主所说电机整定电流1.15倍,这个好像是电机瞬间启动的电流,热继电器还没断开电机已经启动正常了,它大电流大只是短暂的,不影响的,说的有错的大家不要取笑,

网友H:
80%这样他就可以选大一点的变频器和电机卖给你了啊。你都不懂。

楼主:
明白了,原来还有这等猫腻,控制降额,终端升额。都什么社会了

网友I:
可以长时间运行,但通风良好

网友J:
当然可以以额定功率长时间运行了。不过那是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甚至“额定负载”等等理想状态下,因此在通风散热负载大小电网电压等等因素可能会有出入
边走边学

网友K:
1、关于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可按照选型表对应选取。如果没有可以按照额定电流1.5-2倍选取断路器,接触器按照额定电流的上一接近规格选。热继电器严格按照额定电流选取。
2、对于你的4KW/380加热器电流20.1A,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你是3根4KW/380的三角形接法吧,也就是12KW加热器。这个理论算出来的电流的确是18A多一点点。加热器不属于D型负载,所以按照算出来的电流1810也无可厚非。但是就你所说的加热器应该是低温功率比高温大,也就是电流会微大一些

网友L:
标准接触器带加热负载应该是可以放大一级算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达到名牌功率的长时间工作制电机没问题(前提是长时间工作制的电机,使用环境温度及散热条件,达到电机的工作要求条件)。

二楼说的对,首先搞明白你所用电动机是什么工作制式的,连续运转的就可以长时间在额定功率功率下运行。

网友N:
电动机的效率只有83%,加热器话是100%。所以选型时,可大不可小。4KW电机的话电流8A选D15A空开保险一点。用在加热器上要选D20A.我一般都这么选。

网友O:
想问下4KW380v的加热管怎么会有20.4A的电流的呢,求教?

网友P:
请那人指出,哪一家的电机额定运行一会儿就烧了~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