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S2的结构化编程

楼主(2014-12-27):
有哪位高手对三菱WORKS2的结构化编程有心得的,可否说一下方法或发一个程序过来参考一下。

网友A:
以前做过,挺麻烦的
lishunlong86

网友B:
结构化没做过,只做做功能块感觉就很方便了,结构化编程更方便其实,但是是对于大型项目,如果只是十几二十几个伺服,感觉用功能块也差不多了 [upload=1]

网友B:
http://down.ymmfa.com/?id=300
http://down.ymmfa.com/?id=321

网友C:
最好要有点电脑编程的知识,对于C语言有点理解才用结构化编程会好点
[attachment=130568]

QQ:84818626

网友D:
第一次听说啊··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