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高手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14-12-27):
求高手帮忙请问S7-200PLC和变频MM40无极调速怎么编和接线

网友A:
用USS通讯,S7-200的编程软件里有帮助例子。PLC的Port口3脚接变频器的29端子、8脚接变频器的30端子。
PORTO中的3脚和8脚是不是网络连接器插再上面有A和B二跟线才可以用呀,另外是不是还要加电阻呀,不加没事吗
下载积分:+1(yj615284163)

网友B:
用USS通讯做啊,1楼说的不错啊
PORT是不是485口怎么和3脚和8脚相连

网友C:
多尝试,才行!

网友D:
这个需要下载USS指令库,安装以后才能用。网上有,找不到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