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叉车充电器整流器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4-12-27):
今天厂里两台充电器上电无反应,
经查是整流的东西坏了,可不知道叫
什么?
如下图:

网友A:
看不太清楚,应该就叫整流模块

网友B:
全波整流模块,或称半桥

网友C:
共阳极板桥模块,100A400V(快速二极管)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D:
整流半桥

网友E:
整流模块,照着型号买就行了
电动叉车充电器整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