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4-12-27):
控制如下:用欧姆龙对射型光电开关计数,plc为西门子s7-200 224cn,触摸屏为K-TP178,485通讯(通讯线长30米左右,两处接头),另外还有一传送带。大体就是:东西由传送带经光电开关计数输入到plc,触摸屏显示,触摸屏最近出现显示#####,plc换了一个还是这样,线也换了一根还是不行,触摸屏也换了也是不行,光电开关也换成新的还是那样,如果传送带开着出现####时,传送带停不掉(启停按钮做在触摸屏里),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第一:触摸屏是否与PLC通信上! 第二:那个寄存器的值是否大于触摸屏显示最大值

网友B:
请教大侠,西门子S7-200配用其他品牌的触摸屏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1楼老师,触摸屏与plc通讯上了,用了很长时间了,突然不行的,

网友C:
1.是不是对应地址的数据超限溢出,可查看地址变为####时,PLC中数据的显示。
2.干扰问题,通讯电缆穿镀锌管。

网友D:
寄存器的类型不对。

网友E:
PLC与触摸屏的通讯问题,更换plc后通讯波特率要与触摸屏相同,在下载程序时应重新设置一下,怀疑线路的话把触屏拿到plc处接线实验。